宏基不出PLTRST

楼主(2016-09-03):
宏基的笔记本,集成显卡,LA-9532P,测到各路供电都已经出来,现在电流上到0.12,,,PCH_PWROK也出来,桥的三个PG信号都是连接一个PCH_PWROK上,(SYS_PWROK,PCH_PWROK,PM_APWROKCPU)已经收到PCH_PWROK为什么不出PLTRST,CPU的两个时钟测得都已经出来,我想问问大家还有什么信号我没测到?

网友:
看下是不是被拉低了啊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刷BIOS  换桥吧

网友:
sys_pwrok有的话,用示波器测下PLTRST有没有起来?或者说断开这信号去的地方再量一下?SYS_PWROK上面有个SYS_RESET#也量一下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我刚修到华硕K46CM 板载的CPU 不出PLT_RST#实测桥的几个PG正常,打直平台复位五百多不短路,用示波器抓PLT_RST#从未起来过,桥换过,BIOS 刷过,25M 晶振起振   没搞定。。。。

网友(2024-08-03):
断开PLT_RST#相连的所有信号,测PCH端有无发出平台复位,还有桥的各供电也要检查一遍,在桥的范围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