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在不装闪光灯IC的情况下如何使相机正常工作。

楼主(2016-09-03):
如题,现在是情况是没有闪光灯IC,前后像头均可以打开、可以录像。但是拍照无法保存。有没有大神能指教指教。谢谢了

网友A:
IC   不是小电容  可装可不装  还是按原型号装一个吧  最保险

网友B:
换个芯片不就好了嘛

网友C: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C   不是小电容  可装可不装  还是按原型号装一个吧  最保险

我朋友把ic的脚全干掉了,不想去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下

是啊,一直没搞懂究竟是哪里影响了照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芯片不就好了嘛

兄弟,如果问题是这么简单我就不会来这里问了

网友:
有没有老司机指教一下啊

网友:
这个不晓得  反正闪光灯有问题 后摄像头是没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朋友把ic的脚全干掉了,不想去挖了

把焊盘全干掉了?  这么狠

网友:
没闪光灯 照相机是无法保存照片的 这个 没办法

网友:
软件里面关闭闪光灯行不行?个人没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焊盘全干掉了?  这么狠

他不是想烫下来嘛,然后温度不够,旁边的朋友无意碰了他一下。就是这么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不是想烫下来嘛,然后温度不够,旁边的朋友无意碰了他一下。就是这么巧

烫下来?  什么意思

网友:
买个显微镜挖挖吧 总能搞定的

网友:
系统内关掉闪光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与5s 通用的可以从料板上拆。

网友:
装个IC上去有多难,奇怪

网友(2016-10-04):
不装闪光灯lc拍照就无法保存的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