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有ga-b75m-d3v r2.0板子求帮找个电阻

楼主(2016-09-03):
ga-b75m-d3v r2.0板子,新手对照图纸(如下)在板子上怎么也找不到连-RSMRST信号的R326和C104,其它元件都找到了,
求前辈帮我找下,能否发个图片标明这两个元件的位置,谢谢。
让前辈见笑了,还需要好好练习。

网友:
我没有这个板子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找它干嘛,RSMRST信号没有抬高起来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228-1-1.html看下这个1.0的是否正常

网友:
1.0的点位图和2.0的不太一样,没有2.0的点位图
按1.0标明的R326和C104位置在2.0板上没找到,自己跑线无奈水平太差没找到

网友:
找不到这元件,可以找与它相连的元件,,通过这相连的元件可能就找到它了

网友:
就是找与这个元件相连的没找到

网友:
有刷子刷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这板子大部分元件都是没有标号的,有标号肯定就找到了。贴片的电阻电容都没有标的,只有一些芯片和管子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