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后屏幕抖动,求思路。。。

楼主(2016-09-03):
接一台aoc2219vg,来的时候电源灯闪灭,明显是电容问题,于是报价开修,果然是1000uf  16v的电容鼓了两个,换了装机就开始抖动了,上下灯管抖动的厉害,以前这类问题都是发生在优派19寸的多,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求思路...

网友:
外接灯管   屏线从插一下

网友:
先用测试灯管看一下,然后再看电源板

网友:
如何抖啊,你看下是不是屏线没接好

网友:
屏原来灯管可能就有问题吧

网友:
电源初级的大电容先换一下,驱动板上的小电容不良也能导致抖动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 过,一直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