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修好华星A780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6-09-03):
主板不触发,接开关没反应,测开关电压为O,哈哈这个好修,测电源针有5VSB,一般主板开关上的开关电压是由一个1117的稳压5V转3V得到的,由于没有电路图,在主板上找到了两个这样的稳压管,先试第一个,直接稳压管输入脚飞个5VSB,中间脚输出了3V电压,但开关针还是没有电压,试第二个,稳压飞个5VSB电压,中间脚输出3V,开关脚也有电压了,此机修复        总结:24P 5VSB到稳压管之间断路,靠经验飞线解决

网友:
看样子  经常修台板  经验丰富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A:
还是简单找下断线位置比较好 如此飞线 板子不好出

网友:
。。。感觉有点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简单找下断线位置比较好 如此飞线 板子不好出

客户直接拿过来修的,修好装在机箱里面看不到

网友:
还是找到断线位置再修补比较美观

网友:
这个思维真是好 赞

网友:
映泰的板子5VSB好像不是直接到1117

网友:
这板子还算好修了   一般我碰到的1117坏    基本上桥都会挂

网友:
真乃修板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