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电源板5色环电阻坏 这是多少 请教各位

楼主(2016-09-03):
如图 白纸上拍的 炸裂了

网友A:
论坛里有色环电阻计算器  下载一个  以后用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色环电阻计算器  下载一个  以后用得着

刚下了,那个还不如百度中的好呢, 刚看了 坛友的帖子, 最后那个 黑的 它们说忽略不看,这是 关键,中间的银色说的通了,阻值就出来了,不过还是谢谢你回复

网友:
第二图中电阻为0.25欧..........

网友:
第1个是0.24  第2个是0.25

网友:
多谢4楼5楼

网友:
已好,谢谢0.24 0.25

网友:
0.25欧,精度0.5%.

网友:
分别是0.24和0.25

网友:
楼上非常正确。

网友:
论譠里面的大大们都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