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_702p 独显RT8813A要怎么才能工作

楼主(2016-09-03):
8脚没电压,所以6/7脚也没电压,9脚19V、boot1/2  都有4.6V

14/15/16脚都有电压,13脚没有
3/4/5脚都没电压
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就没人吗,对了那个16脚上拉有3.3V,脚位上面没电压

网友A:
设定条件先看看满足没有

网友:
这个估计有点难搞,唉,维修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定条件先看看满足没有

19V进去ref线性电压就该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