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ThinkPad E531,不触发!

楼主(2016-09-03):
机器型号:ThinkPad E531

板号:NM-A044 REV 1.0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拆机直接测3/5v没有,待机芯片为TPS51225c,此系列待机芯片有51225,51225B和51225C三种,这三种型号是有区别的,饼哥的帖子也有这个芯片的介绍,我也写一下吧,以便大家都了解这款待机芯片。

查51225的条件发现EN1和EN2的电压为低电平0.23v左右,看上图得知EN是高电平的,很明显,这个电压不对。

3/5V的EN来自EC,并受控于温控电路。EC的111脚得到LDO供电EN_ON就会发出高电平了。

实测EC_ON是有3.3v高电平,问题就处在MAINPWON温控电路了。

查到这里其实就很简单了,可以走捷径了,我就不说了。

但是本人没有这种习惯,测量PU1203各脚位,发现3脚的电压是5v,对地阻值18k左右(不是二级体值哦,二级体值是压降)。3脚接8只温控电阻,正常阻值应该4.32K!~

由于没有丝印,只能跑线了,跑完发现实际只有6只温控电阻,实际板号NM-A044,图纸是NM-A041。很不幸,跑到最后才找到问题电阻,就是最后一只阻值变大14K多了!

重要的在下面,6只温控电阻的实际位置!
求加分!有分才有动力写帖子哦,跑线不是个好活,真的很累!

网友A:
呵呵,跑什么,直接干

网友:
这帖子理论、分析都很清晰 最后一个图也费心了 加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跑什么,直接干

哈,就想探个究竟,一查到底的毛病不好改了

网友:
看好了给2分呗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啊 维修就是要有楼主这种精神才能做好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很牛逼啊,,4,32K   怎么计算的,请指教?

网友:
楼主跑电路辛苦了 ,深入研究,找出敌情。

网友:
加精吧。写的很细心

网友:
哈哈 我有时候也这样 明明知道问题可以一下解决  非要找到个所以然 哈哈

网友:
写个触发吧51125家族都写出来了  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发些好帖子,给你加2分!

网友:
楼主修主板很负责啊

网友:
阻值4.32k  看到这 真心赞  楼主很认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发些好帖子,给你加2分

网友:
写得祥细,分析很透彻,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维修技术牛,热敏电阻是怎样计算总共阻值
jimces
图纸上有参数的,标注的就是常温下的阻值,串联的都加起来就行了
详情

网友:
楼主的那个3脚对地值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看出对地值不正常的呢
jimces
3脚外围串联的电阻,电阻串联总阻值就是加法
详情

网友:
练习跑线厉害

网友:
跑线不是好活啊,这么实诚老板生意一定不错,,,已加分。。。
jimces
3Q,的确是这样的,跑完才发现和图纸还是有区别的,参考的图纸是8只,而实际只有6只电阻
详情

网友:
牛B啊这样都能跑出来 很有耐心

网友:
请问楼主温控3脚对地值18K是怎么回事不是二极体值,那是用电阻挡量出来的吗?本人小白,请指点。
jimces
3脚正确的阻值是8只540欧姆的电阻相加的总和,平时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短路情况是测的压降,测阻值就是测直流电阻值
详情

网友:
这个写的真是详细 这种找到底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没点位的板超级难弄,昨天也修了台E431,跑线累半死,加分顶你一下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有理有据.有实践,分析的头头是道的.这技术钢钢的

网友:
这种机子不太喜欢搞,上回修过一台修得晕晕的

网友:
好细心啊楼主还慢慢跑线佩服

网友:
不错,图纸没有中文的吗?
jimces
图纸基本都是英文,中文的没有见过
详情

网友:
笔记本跑线还真不是个好活

网友:
利害高手囝。

网友:
实地出来就是6,牛叉

网友:
功力深厚哦。。。 用原件号还可以,了

网友:
好强大,没有标记都把电阻一个一个找出来

网友:
楼主这图联的,太牛B了

网友:
很厉害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维修要有耐心,认真,和坚持。向楼主学习。

网友:
走捷径是不是把三脚接地就行了。
jimces
对,3脚接地也可以,PR1211拆除更快速
详情

网友:
强迫症者一般都会把问题追到底

网友:
技术不错 加分 鼓励了

网友:
是不是通病
jimces
应该不是通病吧,
详情

网友:
只能说 LZ真牛。。。。

网友:
楼主好细心好敬业的精神

网友:
值得学习啊 维修就是要有楼主这种精神

网友:
楼主耐心。是我就直接拆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煞费苦心啦

网友:
能修这么耐心 必须加分

网友:
对地阻值18k左右
打到电阻档呗
jimces
对的,二极管档也不是万能的,电阻档也不是摆设,2者搭配使用,电阻档测的是直流电阻,二极管档测的是压降。
详情

网友:
炮线不是个好活 楼主细心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4.32K怎么算的
jimces
电阻串联,总和就是每个电阻的阻值相加
详情

网友:
这个设计 这么多热敏电阻串在一起 可靠性太低啊
jimces
热媒电阻的位置都在MOS附近,可能为了防止短路过热引起火灾吧
详情

网友:
3脚应该是5.7V才正常吗?
jimces
不是的,5.7v肯定不正常,如果是按图纸上8只电阻计算,电压应该是1.5v 1150604
详情

网友:
楼主很细心额

网友:
维修就得胆大心细。不过thinkpad这种不好修。

网友:
有图有真相 非常好

网友:
问题一点都不小 楼主厉害
jimces
有捷径,拿掉PR1211也可以使用,就是把温控给砍了
详情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这种理论贴,必须得加分

网友:
写得祥细,分析很透彻

网友:
我还很少修到温控,

网友:
楼主修主板很认真负责啊,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牛啊,学习经验了,

网友:
楼主也太拼了
jimces
呵呵,完美主义者,
详情

网友:
没点位的情况下得花多少时间啊

网友:
楼主的精神很让我佩服。这帖必须顶。

网友:
高手在【迅维】,向你学习

网友:
小白  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是高级工程师了

网友:
这样的,学习了,,感谢~

网友B:
18K?您是欧姆档打值的吗?

网友:
懒得人直接干掉电阻

网友:
楼主把上电电路弄得不错

网友:
那个温控电阻的位置 方便了很多人哈.

网友:
新手看的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正温度系数的阻值变大,阻值变大后和PR1208形成分压,阻值大分的电压就多,当3脚电压和1脚持平时,比较 ...

哦哦!我一直弄不懂那个

网友:
分析都很清晰  ,学习

网友D:
发帖子比修板子累多了。。。。

网友:
楼主条理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负责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的,二极管档也不是万能的,电阻档也不是摆设,2者搭配使用,电阻档测的是直流电阻,二极管档测的是压 ...

嗯 好 谢谢
也是红表笔对地? 黑表笔打到那个电阻上?

网友:
楼主好牛B 是我直接拆电阻咯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好技术。那个温控电阻长得咋像电容呀

网友:
谢谢检验分析

网友:
谢谢 太详细啦,对我很有用啊、

网友:
谢谢 太详细啦,对我很有用啊

网友G:
楼主技术牛X,不是也是迅维出来的吧

网友:
一查到底的精神

网友:
芯片工作还是要一步一步查

网友:
这机子坏了都比较难修

网友H:
对地阻值18k左右是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打的吗?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挺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K?您是欧姆档打值的吗?

是欧姆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好 谢谢
也是红表笔对地? 黑表笔打到那个电阻上?

欧姆档,红黑无所谓,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帖子比修板子累多了。。。。

呵呵,你说的太对了,尤其是要写清晰,本来文才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好技术。那个温控电阻长得咋像电容呀

看颜色确实是很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地阻值18k左右是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打的吗?

对的,是欧姆档

网友:
负责任的表现,,,,简单做法开路PR1211

网友:
这个阻止都晓得,楼主厉害!

网友:
呵呵,一般般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牛X,不是也是迅维出来的吧

是的,14年2月,平时杂事太多,很少写帖子

网友:
强人维修啊

网友I:
4,32K 怎么计算的
jimces
就是8个热敏电阻的总和
详情

网友:
51125家族都写出来了 佩服佩服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我不知我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网友:
楼主技术挺不错的,一般电阻问题都不太好修

网友:
我也发现打对地阻值比打对地二极体更容易找出断线。

网友:
先加分,再细细看。

网友:
xue xi xue xi

网友J:
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楼主没说清楚。
jimces
没仔细看哦,最后有写到,是最后一只热敏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的
详情

网友:
後理論是最好的學習一樣,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LZ非常详细。学到了。休息一下,来瓶东鹏!

网友:
高手在【迅维】修,向你学习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看帖就是技术,回帖就是动力啊。

网友:
写的很像详细

网友:
IBM 的温控电阻一般在MOS管附近,修多了其实也很好找的

网友:
已加分,这种热敏电阻,还是很容易坏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没有丝印跑线确实累啊

网友:
不加分简直对不起

网友:
图有么?放出来哉

网友:
楼主的技术和耐心不是盖的,真有含量。。。。NB

网友:
怀才和怀孕一样,久了才能显山露水

网友K:
  一直有个疑问 你们手中的 芯片手册 在哪里查的  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楼主活好不粘人。。。。哈哈哈

网友:
每次一看时序和电路就脑袋晕 楼主有着精神也是可嘉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啊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的人,发帖子都这么详细,感谢楼主耐心整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直有个疑问 你们手中的 芯片手册 在哪里查的  我怎么找不到

百度就可以了,大部分都有的

网友:
老机器的主板也不是那么好修哦

网友:
技术娴熟,高超,膜拜

网友L:
直接去掉温控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温控电路控制待机电路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以为又是放放电能触发的通病,手机像素不错。

呵呵,手机一般,红米MOTE2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直接去掉温控不知道行不行

直接去掉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666   必须加分

3Q,多谢加粉

网友:
图纸有参考的,和板子一样的图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4,32K   怎么计算的

就是8个热敏电阻的总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楼主没说清楚。

没仔细看哦,最后有写到,是最后一只热敏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的

网友:
lz 分析很厉害,线路是很好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修的专业,写的专业,新手学习好

网友:
说说是小问题 实际修的话确定有点复杂的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呀

网友:
上次没修好这个问题,是E530的机器。收藏了。

网友:
我记得迅维好像有小铜刷吧!跑线是不是超快。你为什么不直接改电路加一个大的电阻了?

网友:
厉害。学习了。顺便管一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