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IN2030MF 花屏的故障

楼主(2016-09-03):
碰到DELL IN2030MF 开启花屏,大花,拆机测试是不是屏的问题, 问题出来了 换套件开关灯一闪一闪,拔掉屏线就没事,还能成功点亮灯管,插上测试屏供电,供电一直跳变。以为是套件的问题,换了三个都是一样的故障,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没碰到过。,
DELL

网友:
屏电压跳的对吗

网友:
屏供电有损坏零件存在短路现象,所以,跳变。

网友:
换回原来的板 还跳吗

网友:
osd菜单也花吗?驱动板的大芯片可能挂了,先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换了三个,不是屏?

网友:
这是不是就能说明是屏导致的电压跳变呢?

网友:
你换回来原来的套件试下哈

网友:
光耦换个。

网友:
屏驱动板问题 点一下屏 不就知道哪里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