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4HR板号K43LY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9-03):
拆机测所有供电都正常就CPU没有供电,ALL_SYSTEM_PWRGD正常3.3V,DRAMPWROK没有供电,刷个BIOS试试,结果还是样的。
  无意看到有个地方好像断线。   看到没人发,感觉是个痛病

网友A:
单单这样的一个截图很难有大神帮你分析故障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单这样的一个截图很难有大神帮你分析故障的哦

他已经修出来了!

网友:
断线一班不会有通病的,

网友:
高人这个问题也被你发现啦.

网友:
常遇到这种,不知道怎么断的

网友:
断线一般伴随进水腐蚀  有偶然性  处理异常部位是首选

网友:
眼神不好,没看出来哪里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