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分析软件

楼主(2016-09-03):
       在电源维修过程中经常会碰到“陌生 “芯片,还有被打磨过的芯片,对于高手来说,凭着经验可能很容易就猜出来是什么芯片了,但对于新手来说就需要去查询资料了。找到相似的还需要自己去分析。如果要有一个芯片查询分析工具就好了。
比如是某电源维修中遇到一块陌生或打磨过了 8脚芯片。
在分析工具中 选择8脚 i,类型  pwm驱动芯片,单管 ,管脚特征,5脚 地, 7脚 Vcc ,6脚 驱动输出 等,把这些参数选上以后进行分析。只要符合这些特征的芯片都可以查询出来,然后再加上可互换的芯片和典型应用电路等功能。
如果没有这种软件,有没有人可以去试着开发这种软件。

网友:
这种软件还没听说过,............

网友:
找对应IC的规格书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再网上找去呀

网上目前还有没发现这种软件,我想应该有的,不过像电源管理类的芯片也许太简单了,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没有人去做,像dsp这类的芯片估计有。

网友B:
经常修电源,看芯片多少pin找个差不多参考一下就行了   。主要是修普通的电源没什么价值

网友C:
楼主想多了这种软件是没有的,也没有存在的价值现在通行的就是厂家的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多了这种软件是没有的,也没有存在的价值现在通行的就是厂家的数据手册。

是啊,只是假想,只种软件主要是用于电路板抄板,现在好多厂商为了防止被抄板总会打磨掉部分芯片的型号,印上自己的品牌,就像以前的汉芯,软件通过能芯片在电路中起的作用或引脚功能等参数甚至还要读出芯片中的数据,然后把这些参数作为查询条件去数据库中查询。那么问题来了,想把所有的芯片数据都收集起来几乎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好多芯片厂商都不原因把自己的资料提供给第三方。不过目前搞芯片反向工程的还是有的。

网友:
这种软件没有市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经常修电源,看芯片多少pin找个差不多参考一下就行了   。主要是修普通的电源没什么价值

都修的高端的电源吗
高手啊

网友:
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修的高端的电源吗
高手啊

新手,学习中,对ic掌握的比较少,查ic比较费劲。有好多网上都找不到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只是假想,只种软件主要是用于电路板抄板,现在好多厂商为了防止被抄板总会打磨掉部分芯片的型号, ...

你说的芯片反向是抄别人芯片还是破jie人家的芯片读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芯片反向是抄别人芯片还是破jie人家的芯片读程序。

抄别人的芯片和破 -解别人家的的芯片程序。目前这两个都有人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