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的LED显示器 问题

楼主(2016-09-03):
    惠普LED的显示器器,外置电源的  12V5A 的    ,刚开机没事。开四五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了,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刷程序   清空 24芯片试下

网友B:
换个电源试下,不行就高压去保护

网友:
指示灯也不亮了吗

网友:
你这么说哪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试下,不行就高压去保护

这个思路跟我想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试下,不行就高压去保护

再不行就换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试下,不行就高压去保护

LED的也能去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   清空 24芯片试下

24芯片不是25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芯片不是25 的吗?

25是程序   24  是用户的设置保存

网友:
试过LED电容漏电,用一会就黑屏的,但没楼主说的这么久

网友:
5a?通用的不是4a?换个看看。

网友:
先刷程序,再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