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发几个这几天修的比较头痛的机器故障吧

楼主(2016-09-03):
好久没发帖了一个是没时间,在一个是比较懒现在都懒得发帖了即使没下载分也懒得发,就随便说说我这几天遇到的几台机器吧,第一台华硕K53SV 3.1 应该是进水机整板背面比较多氧化发黑最初故障为插入适配器不通电不过保隔,故障为第一个隔离管击穿导致G级S串压G级直接19V因为2个隔离管G级连一起的所以导致第二个管子不导通不产生公共点开始以为充电芯片检测问题搞了好久才找出原来是第一个管子击穿,不要以为这样就好了换了隔离管机器自动上电到0.48全板电压除CPU没有,后来发现无法强制关机走入误区以为EC有问题换了一个一样刷了BIOS一样,换桥一样,于是在EC周边慢慢查,最后才转过弯来去修CPU供电,测量95831开启3.3正常CPU SVID有波形,测量电感上电瞬间还是没动作去掉24脚电阻也不输出,于是更换芯片一样,继续查芯片条件发现23脚VIN断线真是日了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小通病查看论坛也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没解决希望对那些遇到相同问题的别走弯路,最后修好了供电发现显示瞬间掉电开关板也有问题我去,被整死了,总结这几期无法强制关机走入误区导致误杀好多东西。第二台机器SONY MBX-268 广达代工通病机器Q243我这太机器的确也是Q243这路出问题导致转换电压偏低,以为是秒杀的机器,那就大错特错换了15V上啦电阻去掉Q243控制电压还是2.43V以为是电容漏电全拆了一样最后吧相连的元器件全拆了只留一个上啦电阻还是2.43v我已经醉到不行了,最后火了直接吧控制的3个转换电压直连发现待机不会偏大机器开机也正常OK,第三台机器K2450  键盘鼠标不能用,直接定位到EC刷BIOS解决,第四台华硕仁宝代工的具体板号忘了好像LA-8224P多少了待机3V5V输出低5V才1点多V3V才0.67V待机芯片发烫,这台机也是修个半死一直在查芯片周边,最后是刷ECBIOS好的真TM奇怪这机器是KB9012自带程序的希望有遇到35V输出低的同学注意下ECBIOS 往往觉得不可能的也许就是它的问题.记性不好超过3天的机器就记不起来了就暂时写这几个吧在家里发帖也没拍照片就不发图了

网友:
涨姿势了,不过,待机电压偏低,跟BIOS居然有关,稀奇,- -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啊 维修就是要有楼主这种精神才能做好

网友:
楼主真的修的好仔细

网友:
待机偏低居然是EC  BIOS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没图看着真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