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V3000 大短到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9-03):
机型:HP V3000
故障:大短,开机掉电

1.看看机器型号

2.先排除大短,方法观察或烧机

3.处理完大短后开机掉电,没想到啊 ,以为OK了,继续找故障点,
发现一处二级转换电压异常,条件正常输出偏低,请看图:

4.找料板找元件换上,开机正常,进系统测试正常

5.几步完事,帖子尽量精简文字太多大家看着累(朋友们动动你的手,点下方点评按钮评分,评分不会扣你的分放心使用)

网友A:
二次转换供电故障时,掉电后能再次触发吗?

网友:
掉电找到问题写的简单,过程还是挺不容易的,不过这么老的机子,在我们这里我已经最少有两年没修到过了,好怀念12年左右的显卡门呀,基本可以一天都修到这个V3000显卡好几个

网友:
--看到这个型号我第一反应是含显卡--------这还短路--

网友:
修的不错!有时候确实编辑帖子很费时间

网友:
太老的机器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B:
太老的机器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次转换供电故障时,掉电后能再次触发吗?

忘记试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老的机器还是不要修了,

练手  没事做嘛

网友:
听说有分我就来了……。

网友:
二级电路引还是起的掉电还是好修点,没集显什么难啊

网友:
上次饼哥分析华硕的也是,把我么都绕晕了

网友D:
开机掉电,怎么一下就想到这个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掉电,怎么一下就想到这个转换电压?

原来大短,可能大短烧元件了,散热 NEC 那些就后面才考虑

网友:
这机器 我5分钟没找到问题我就会换板。。

网友:
这机器修来干嘛

网友:
老的机器还是不要修的好,拆机麻烦  返修更烦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这个机器有修的价值吗?还是纯练手

网友:
这个机器,我前两天换了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记试了 不好意思
可以的

网友:
老机子还是有人要的,修修可以换钱了。。。。。。。

网友:
这台机器很少修到了

网友:
家咖啡馆看过看过

网友:
不错主要是要找到故障点

网友:
有电路图修着就是爽,直击问题本源,就喜欢修这种故障!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这种机器我垃圾箱里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