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6GZ主板不跑码维修,附上原板亮机BIOS

楼主(2016-09-03):
联想L-I946GZ主板不跑码维修,附上原板亮机BIOS
今天中午一个客户抱来一台联想主机,说开不了机,叫我帮看看。还说他是我们这的老客户了,一年多前这台电脑坏了就是在这里修好的,现在电脑又坏了,自然又想到了我们。我接过主机,心里想,这机器千万要修好啊,不为啥,就为了对得起客户的一份信任。
言归正传,我插上诊断卡,上电,诊断卡有复位,但不跑码,直接显示8786闪烁,IRDY灯也不停的闪烁,屏幕无显示。
拆下主板,主板的型号是L-I946GZ,再次上电测量各大供电,时钟,复位,结果是都正常。开始上大迅维论坛搜索是否有什么通病之类的,结果是论坛上到目前还没有联想L-I946GZ的帖子,BIOS就更没有了。既然主板都复位了,就先刷BIOS吧,上联想官网下BIOS,结果主机箱上,主板上都没有找到此款机器的主机编号。(联想官网下驱动要主机编号)。最后放弃了刷BIOS。
既然IRDY灯在不停的闪烁,就是有帧周期信号,PCI总线在忙,和BIOS 相关。果不其然,我测量BIOS的第一脚电压在0.8V-1.8V之间跳动,正常应该为3.3V的高电平啊。没有图纸,我跑线到南桥边上的两个电阻,BIOS的第一脚第一路通过一个47欧的电阻连到南桥,第二路通过一个10K的电阻连接一个小MOS管。打值两个电阻阻值正常,对地值也没有问题。再上电测量,47欧电阻的南桥相连的一端电压也是0.8V-1.8V之间跳动,而10K电阻的小MOS管相连的一端是稳定的3.3V的高电平。问题来了,是什么导致BIOS第一脚的电压跳动呢?BIOS的第一脚与南桥相连,问题应该在南桥上。可能是南桥虚焊,导致电压跳变。还等啥呢,马上上BGA加焊南桥,时间有点紧迫没拍上BGA的照片,上传一张加焊好南桥的照片吧!
重新上电,诊断卡欢快跑码,随之亮机。
好经验,好资源大家共享,最后附上备份的原板亮机BIOS!

网友A:
挺老的板子了吧    南桥 是英特尔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老的板子了吧    南桥 是英特尔的吗

是啊,联想的原装版。

网友:
楼主总在牛A和牛C间徘徊

网友:
老机子了!时间长了虚焊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