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K待机0.02不触发

楼主(2016-09-03):
机型:华硕什么型号忘了板号:F3K
故障:不触发

1.先上图

2.检测发现3V 5V不正常,只有0.5V,查条件芯片开启脚没电压,受控于EC,
撬开EC的控制引脚有开启电压,怀疑待机芯片自身拉低,更换芯片

3.上电开机显示,测试正常。

4.(朋友们动动你的手,点下方点评按钮评分,评分不会扣你的分放心使用)

网友:
楼主可以把图纸点位一起发上来么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知道翘起来 要是我就怀疑ec没发过来了

网友:
老机器基本修不到了

网友:
阻值是多少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给你加分啦!

网友:
修的挺6  加分

网友:
修的很顺利!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发些好帖子,给你加2分

网友:
测量开启是短路状态吗

网友:
现在帖子看多了···知道35V开机脚是EC开启的··

网友:
这种机器我们现在修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