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无背光--严重发热维修

楼主(2016-09-03):
自己的5代突然没有背光了 检查发现D1升压二极管坏了。从5s主板拆了一个换上OK,第二天突然机身严重发热,背光又没了 这次是显示座子旁边的电感开路了,短接后OK     试机发现L3电感严重发热 黑屏待机状态 电流高是时候500MA多 背光有时闪烁, 怀疑是换升压二极管温度掌握不好把L3电感吹坏了 , 电感两端打阻值基本是完全短路 ,测试5s上的有一点阻值 ,换此电感后正常
坏电感阻值

5s上拆的正常电感

网友:
这种电感是内线圈坏了滤波不良导致的估计

网友:
高温导致的线圈匝数漏电短路

网友:
你这个表不错哈

网友:
电感被吹的内部短路了!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6  解释的也挺到位

网友:
电感这么脆弱啊!

网友A:
楼主的电源 真的是高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 真的是高端 !!

那不是电源好不,万用表

网友:
虽然不懂修手机,但是感觉楼主很6,,这都被你修好了。

网友:
楼主这仪器值得点个赞啊!

网友:
楼主这个表有点6啊

网友:
楼主的设备靓了

网友:
楼主要配上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B:
楼主这个台表多少钱啊?什么牌子型号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台表多少钱啊?什么牌子型号方便说一下吗?

日本货 DL2051   想要可以转手给你 我再搞一台6位半的  呵呵

网友:
楼主工具价格不菲啊

网友:
机器太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货 DL2051   想要可以转手给你 我再搞一台6位半的  呵呵

多少钱啊   6位半的?用得着那么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