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非典型跑码掉电修复

楼主(2016-09-04):
今天处理一块客户送修的GA-Z77P-D3,初检故障上电跑码三秒后掉电,无显示,不能二次上电,虽然经验判断BIOS故障概率不高,保险起见还是刷一下吧,谁让它是技嘉,结果是无效果,拆掉故障率较高的232芯片,测试故障无变化。准备打扫干净主板再进行下步维修,毛刷伺候一遍,细看主板发现IO边上红圈里的电容起皮变色了,果断除之,再次上电测试不掉电了,补件后系统测试稳定性良好收工。

网友A:
不能2次上电一般就是保护了,电压检测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2次上电一般就是保护了,电压检测的可能性大,

对的,这个是跑码保护,应该是那个电容没有完全短路造成的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
短路保护了。才会不能二次上电。

网友:
感觉总是观察很重要啊,不细心看不到

网友B:
估计电容腐蚀了吧!但是这个现象好像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容腐蚀了吧!但是这个现象好像不多吧!

不多所以叫非典型

网友C:
这种问题就不用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就不用发上来吧

个人观点水平理解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