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6-09-04):
昨天客户送来一个27寸的led显示器  插电电源灯亮 屏没反应
拆机发现插电电源灯亮 led背光灯不亮  测电源输出12v正常 led升压板有电压   想着可能是led灯的问题
拆开屏幕换了一条通用的led灯条  单独点灯条正常亮  装屏   再单独点led灯   没有白屏???
什么情况?
背面看灯条已经亮了   但是正面看屏 和没有背光一样 ??
再拆开  不放液晶面板试   背光正常亮  ???
  灯条正常  单点灯条就是不白屏
求助高手  指点迷津

网友A:
意思是说背光正常暗屏呗?查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说背光正常暗屏呗?查驱动板.

屏不是应该 单点灯管的话应该是白屏么?

网友A:
你只是换好灯条后没插屏线单点的灯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换好灯条后没插屏线单点的灯条吗?

是的
没插驱动板

网友:
谢谢  二年级的回复了   原来是知识太少了
   通过查看大家分享的贴子  我才知道原来现在有的屏 在没有上驱动板也就是没有屏供电的情况下  有一些屏单点灯管屏是不会白屏的
   真是谢谢论坛 谢谢大家的分享了
   又涨姿势了

网友: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