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ZO r19的显示器送来是绿灯亮不显示,换高压板后显示一宽道白加一宽道黑

楼主(2016-09-04):
是驱动板问题吗?

网友:
屏挂了吧,亲

网友:
这种现象还没有见过,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东西不全,没有点屏的。

网友:
通用套件有必要备一套

网友:
怕是屏坏了吧,,,,,,

网友A:
机器给客户了,在上班的地方  工具不全  也测不了  谢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
这屏可能被搞坏了,。

网友:
如果是维修的  通用套件是必备的  或者配个点屏器也可以   看着像是屏挂了哦

网友:
修显示器,点屏是很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给客户了,在上班的地方  工具不全  也测不了  谢谢大家帮忙了

应该就是屏坏了,个人认为实际还是要换个套件试下

网友:
换个屏测试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