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板号LK-PI190213A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04):
这是以前的一个板子,以前不怎么会修,只接换的板,现在拿出来修修看,上图

板子还是很新的,我用盒子装了在,

当时是显示器灯不亮,测电源的输出5V和高压输出没有12V,只接换了板,外观看,没有发现损坏原件,没有发现老化的电容

1测保险是通的,测电源接口到整流桥内二端,也就是看有没有线断路了没有,通的。
2测整流桥是好的。
3三脚芯片不太会测,只是看了看有没有通路,
4测反馈四角有没有坏,
板上芯片也没有坏,我也没配件,也就没有看,
然后接着看变压器的后面了,因为前面上过电,没输出,也有可能是后面坏,所以查后面

如图测这DS5  DS4  二极管的测量方法,是正常的,也没注意是5V还是12V只要不短路就好
接着往下看,还有一边的肖特二极管,DS1,DS2,一测,短路了。只接通了。问题找到,拆除
顺便查了下二极管的压值,SB5100  100V/5A   测有一个是好的,

在报费板上面找了一个SB5100,如果没有的话只能找些替换的,换上后,
短路消失,输出5V12V正常 。。到此维修完毕。
本人到现在不敢碰220V,每次维修,都要测上好几遍短路,上电也是用个延长的电源板,按上电源,通了,如果没响,过二分就上去测量元件,呵呵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还有自已以前用的管理软件,比较稳定的

网友:
晕了,别的工具太大,上不上来,

网友:
求来点评分,不会掉你的下载分的,谢谢

网友:
电源板维修一定要小心触电,可以坐到绝缘的椅子上,通电时不要用手去触摸高压部分。电源板还是比较好修的,只要细心就行。

网友:
220V  也不可怕   300V  我都摸过好几回了  就是有点小麻啦  不要怕

网友:
SR5100和SR5200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保险弄掉串个大灯泡。

网友:
修开关电源是有点怕怕的,有时维修电压不稳的最烦

网友:
我都 电习惯了现在  习惯就好维修

网友:
把保险 去掉,加个灯泡,维修短路时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