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一直升高

楼主(2016-09-04):
  一块华硕的p5sd2-vm主板,裸板点发现CPU温度从40多度慢慢升,升到90度以上自动断电(直接在BIOS里面显示的温度),是什么原因呀!换了几个CPU风扇还是一样的结果,手摸CPU确实好烫,怎么降不了温呢。奇怪!

网友A:
温度高是 不好搞

网友B:
查CPU供电是否偏高,如果是,看哪个元件损坏啊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C:
是不是电流太大,刷

网友D:
现在修主板不划算啦

网友E:
cup供电吧,肯定有一项电压高

网友F:
是奇怪,原机是E5500的CPU,我给客人换了一个E3400的CPU,放了一天了,温度正常了。好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cup供电吧,肯定有一项电压高

换一个CPU它居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修主板不划算啦

不划算也要修呀,现在生意好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是 不好搞

换个赛扬的CPU居然好了。

网友G:
会不会是驱动八角问题 我以前就是换了个驱动八角好了温度你可以试试

网友:
是CPU插槽或别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搞的短路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驱动八角问题 我以前就是换了个驱动八角好了温度你可以试试

换个CPU就温度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流太大,刷

换了一个E3400的CPU就温度正常了,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CPU供电是否偏高,如果是,看哪个元件损坏啊

电压正常的,我换了一个CPU它居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CPU就温度正常了。

你那个发热的 是单的把

网友:
华硕的BIOS里面有个OVERLOOK。具体怎么拼的忘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奇怪,原机是E5500的CPU,我给客人换了一个E3400的CPU,放了一天了,温度正常了。好怪。

你拿e5500放到其他主板试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把华硕主板刷个最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拿e5500放到其他主板试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把华硕主板刷个最新bios

丢到一边去了,有板子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