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灯十种亮度显示的程序

楼主(2016-09-04):
  •     #include<stc12c2052ad.h>//定义头文件 51单片机就用#include<at89c51.h>
  •     sbit d1=P1^7;、、  //定义LED灯1
  •     sbit d2=P1^6;  //定义LED灯2
  •     sbit key1=P3^0;  //定义按键灯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
  •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00; i++);
  •     }
  •     }
  •     void main(){
  •     while(1){
  •     unsigned int a,b,c,d;
  •           if(key1==0)d++;      //按键判断
  •           switch(d)       //按键信息比较
  •           {
  •            case 1: b=9;;a=1;break;
  •     case 2: b=8;;a=2;break;
  •     case 3: b=7;;a=3;break;
  •     case 4: b=6;;a=4;break;
  •     case 5: b=5;;a=5;break;
  •     case 6: b=4;;a=6;break;
  •     case 7: b=3;;a=7;break;
  •     case 8: b=2;;a=8;break;
  •     case 9: b=1;;a=9;break;
  •     }
  •     while(key1==0);  判//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if(d==10)d=0;      //按键9种亮度判断,是否是第9种,如果是,则d=0
  •       for(c=0;c<2;c++){  //亮度模式循环显示
  •            d1=0;
  •            d2=1;
  •            delay(a);
  •            d1=1;
  •            d2=0;
  •            delay(b);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