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仿真:生成方波、正弦波、锯齿波和三角波

楼主(2016-09-04):
这个proteus仿真是一个网友做的,该仿真可以生成方波、正弦波、锯齿波和三角波,并且还可以用按键调整波形。
不过,对初学者来讲,可能有点复杂。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个仿真几乎可以作为毕业论文了吧。当然,需要用实际元器件来调试,制作pcb,焊接。
我做的生成锯齿波和生成正弦波的仿真,可以作为学习这个仿真的阶梯。
这个仿真主要是用到溢出中断,和外部键盘中断。熟悉中断,和定时器的编程后,实现这个仿真其实也很简单。

仿真图:

C程序如下:
有三个C文件:
主函数文件如下:#include
//unsigned char TIME0_H=0xec,TIME0_L=0x78;      //定时器0的初值设置;全局变量
#include
#include<0832.h>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ff;
   TL0=0xd9;
   IT0=1;    //设置中断触发方式,下降沿
   EA=1;
   EX0=1;
   ET0=1;
   IP=0X01;  //键盘中断级别高
   TR0=1;
   while(1)
    {
   // square();
   ;
}

}

0832.h文件如下:
#ifndef __0832_h__
#define __0832_h__
//#define INPUT XBYTE[0xbfff]  //即cs 与xfer 轮流低电平。
//#define DACR  XBYTE[0x7fff]  //单通道输出,单缓冲就行了。
unsigned char i,sqar_num=128; //最大值100,默认值50
unsigned char cho=0;         //0:正弦波。1:方波。2:三角波。3:锯齿波。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TIME0_H=0xff,TIME0_L=0xd9;      //定时器0的初值设置;全局变量.对应正弦波,锯齿波50HZ
sbit chg=   P1^0;          //三角波100Hz.
sbit freq_u=P1^1;
sbit freq_d=P1^2;
sbit duty_u=P1^3;
sbit duty_d=P1^4;
sbit cs    =P3^7;
bit flag=0;
unsigned int FREQ=50;//初始化频率,50HZ
//调节部分——频率
void freq_ud(void)
{
   unsigned int temp;
   if(freq_d==0)
{  FREQ--;  }
   else if(freq_u==0)
  { FREQ++;  }

   if(cho==1|cho==3) //锯齿波256次中断一周期,特殊处理下。否则他的频率是100(+-)n*2Hz.
  {
   temp=0xffff-3906/FREQ;  //方波,三角波默认为100hz,切换后频率也为50HZ 65336-10^6/(256*FREQ)
   TIME0_H=temp/256;
      TIME0_L=temp%256;
  }
   else if(cho==0|cho==3){  //正弦波 三角波默认周期50hz  65536-10^6//(512*FREQ)
   temp=0xffff-1953/FREQ;
   TIME0_H=temp/256;
   TIME0_L=temp%256;
   }
}
//调节部分——方波的占空比
void duty_ud(void)  //方波也采用512次中断构成一个周期。
{
   if(duty_d==0&sqar_num>0)
    sqar_num--;
   else if(duty_u==0&sqar_num<255)
   sqar_num++;

}
//波形发生函数
void sint(void)
{
     if(!flag)
     {
        cs=0;
  P2=sin_num[num++];
  cs=1;
  if(num==0){num=255;flag=1;}
     }
    else if(flag)
    {
    cs=0;
    P2=sin_num[num--];
    cs=1;
    if(num==255){num=0;flag=0;}

  }
}
void square(void)
{
    if(i++<sqar_num) {cs="02=0XFF;cs=1;}
else{cs=02=0X00;cs=1;}
}
void triangle(void)
{
  cs=02=num++;cs=1;
}
void stw(void)
{
   if(~flag)
     {
        cs=0;P2=num++;cs=1;
  if(num==0){num=255;flag=1;}
     }
   else if(flag)
     {
    cs=0;P2=num--;cs=1;
    if(num==255){num=1;flag=0;}

  }
}
//按键中断处理程序。
void it0() interrupt 0
{
   if(chg==0) { if(++cho==4) {cho=0;num=0;} }  //num=0;所有数据从新开始,保证波形的完整性
   else if(freq_u==0|freq_d==0)
     {freq_ud();}
   else if (cho==1&(duty_d==0|duty_u==0))
     {duty_ud();}
   else ;
}
//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
void intt0() interrupt 1
{
//TH0=0x00;TL0=0x00;sinx();
  switch(cho)
  {
   case 0:{TH0=TIME0_H;TL0=TIME0_L;sint()    ;break;}  //正弦波//每半周期256取样。
case 1:{TH0=TIME0_H;TL0=TIME0_L;square();  break;} //方波   //为了提高方波的最高频率,只有牺牲占空比的最小可调值。分100份 每次1%。
case 2:{TH0=TIME0_H;TL0=TIME0_L;triangle();break;} //三角波
   case 3:{TH0=TIME0_H;TL0=TIME0_L;stw();     break;} //锯齿波
default: ;

  }
}
#endif

sinx.h如下:
//正弦表;每半个周期256个取值,最大限度保证波形不失真。
//各个值通过MATLAB算出,并四设五如取整。具体程序如下

#ifndef __sinx_h__
#define __sinx_h__
unsigned char code sin_num[]={
      0,0, 0, 0, 0, 0, 0, 0, 1, 1, 1, 1, 1, 2, 2, 2,
   2, 3, 3, 4,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2, 12, 13, 14, 15, 15, 16, 17, 18,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4, 45, 46, 47, 49, 50, 51, 52, 54, 55, 56,
      57, 59, 60, 61, 63, 64, 66, 67, 68, 70, 71, 73, 74, 75, 77, 78,
    80, 81, 83, 84, 86, 87, 89, 90, 92, 93, 95, 96, 98, 99, 101,102,
   104, 106, 107, 109, 110, 112,    113, 115, 116, 118, 120, 121, 123, 124, 126, 128,
   129, 131,    132, 134, 135,    137,    139, 140, 142, 143, 145, 146, 148,    149, 151, 153,
   154, 156, 157, 159, 160, 162, 163, 165,    166, 168, 169, 171, 172, 174, 175, 177,
   178, 180, 181,    182, 184, 185, 187, 188, 189, 191, 192, 194, 195, 196, 198, 199,
   200, 201, 203, 204, 205, 206, 208, 209, 210, 211,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7, 238, 239, 240, 240, 241, 242, 243, 243, 244, 245, 245, 246,
   246, 247, 247, 248, 248, 249, 249, 250, 250, 251, 251,    251, 252, 252, 253, 253,
   253, 253, 254, 254, 254, 254, 254,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
#endif
//MATLAB程序:
//x=linspace(-pi/2,pi/2,255);%如果过采用1位采用,很多值是重的。虽然实际中并不会。
//y=(sin(x)+1)/2.0*255;
//%uint32(y)%强制类型转换。
//%fprintf('%.f',uint32(y));%控制输出类型
//round(y)%四舍五入函数

网友:
单片机貌似都没人看啊
看来大家是真不喜欢啊,没关系我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