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7声报警

楼主(2016-09-04):
如题,看到论坛里有个人卖关子说是电感坏了,各位有遇到过的吗?个人感觉桥的问题,但加焊无用,有没有提供经验的,在此谢了
DELL

网友:
我感觉也是桥 查查条件 不行换新的

网友:
这机器好像没有单独北桥吧?之前遇到一台M4030也是7声报警换南桥好了。

网友:
显卡芯片问题吧 这机器只要不显示 都会报警

网友:
屏线没插好也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