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的主板,修改不了时间

楼主(2016-09-04):
进到系统手动设置时间可以,但是断电后时间就没了。最关键的是,用网络对时软件没办法校正时间。神奇。
当然COMS电路没去查,懒得看,反正可以用。

网友:
只能查COMS电路了,,

网友:
电池下的金属片接触不着

网友:
这个就是CMOS电路有问题,100%

网友:
电池有电的话,CMOS电路. 一般把电池座舌头上拉一点.

网友:
那么明显的 CMOS电路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不查,那就这样用吧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