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如何补焊 电池插座

楼主(2016-09-04):
有一台IPHONE5S,电池插座虚焊,但发现电池座很细,用风枪怕吹坏插座的塑料,用焊铁,好象位置又太细了,没从下手?请问各位DX,如何搞,谢谢

补充内容 (2016-9-10 15:26):
后来用焊铁直接加焊一下,重新装好,用了几天,正常了,后来再想一下,估计下面几位大神说的用风枪可以加焊,估计这些焊锡是低温锡来的!

网友A:
去了实地就知道这种手工活是最简单不过的了,风枪温度280以下,具体温度多少要自己试,风枪不同温度是有差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了实地就知道这种手工活是最简单不过的了,风枪温度280以下,具体温度多少要自己试,风枪不同温度是有差 ...

280度以下的塑料是不会熔的?

网友:
太简单了,呵呵呵呵

网友:
这么简单  要不我试试

网友C:
风枪完全可以干,吹的时候手勤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完全可以干,吹的时候手勤快一点

有什么技术要求,快一点?直接用焊铁在上面接片上加焊可以吗?

网友:
用烙铁也可以的吧   用最小的刀头

网友:
2008风枪300度吹都没事

网友:
怕坏,清洁后加点锡泥,230度轻松搞定

网友:
可以用尖头啊

网友:
可以试用热风枪吹也可以使用尖头烙铁头进行加焊,具体方法自己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0度以下的塑料是不会熔的?

我用的是实地的PPD868D的风枪2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