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la-7981p头痛!

楼主(2016-09-04):
修了一个星期的G480不知道怎样修了。。。不插内存0.7不掉电   上内存电流0.7-0.9-0.2  所以供电都有,BIOS刷过无数个,有遇过的哥们请教下!

网友:
再刷个试试 遇到过g480插内存掉电刷bios好的

网友:
BIOS  或桥试下

网友:
这个我修过刷BIOS就好了呀

网友:
怎么不肯换个桥试下

网友:
有些下载的BIOS是不行的,自己做个或者买个试试 G480我也换过桥好的不过还得具体测测

网友:
BIOS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网友:
一般都是BIOS

网友:
刷bois呀,看看可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是我从另外一块好板装上去都不行

网友:
估计楼主刷BIos很多了  不过这个机器bios的问题很多 你可以换个芯片刷写下试试

网友:
买个bios  不行换个桥试试

网友:
先从最简单的做起,刷bios

网友:
1.换掉U5芯片刷BIOS 2.加焊PCH/更换!

网友:
加焊或更换桥

网友:
找不出故障就三板斧,先把问题排除了。

网友:
应该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