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lm3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6-09-04):
各大电压全部正常.复位信号全部资产.就是诊断卡卡9b.内存供电1.5v正常.236脚spd3.3正常.118脚和238脚系统管理总线正常3.3. bios重刷了还是不行.bios旁的822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诊断卡挺牛b的呀

网友A:
诊断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你有没有换个诊断卡来看看会不会是别的代码 然后找相关思路继续修下去呢

网友:
这诊断卡很有个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换个诊断卡来看看会不会是别的代码 然后找相关思路继续修下去呢

换了其他的诊断卡还是卡9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是什么型号的。

奇冠mkqcp6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了其他的诊断卡还是卡9b.

这个板子是ami的bios吗  我的资料9b的意思是在RS-232基本地址之后返回,即将进行协处理器测试的初始准备。查主板的com接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是ami的bios吗  我的资料9b的意思是在RS-232基本地址之后返回,即将进行协处理器测试的初始准备 ...

串口芯片都拆了.还是卡9b

网友:
发现内存168脚没复位电压.

网友D:
代码9b是什么意思呀,不是内存与BLOS吗,我刚查了一下代码表,我也有一张与你一模一样的测试卡,查不到这代码,查一下CPU供电与复位吧,当成不跑码来修看看

网友:
查下时钟……

网友:
有组电压不对吧

网友E:
先换CPU 加显卡上去事 再不行拆外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码9b是什么意思呀,不是内存与BLOS吗,我刚查了一下代码表,我也有一张与你一模一样的测试卡,查不到这代 ...

cpu有1.1v供电.pci b16有复位电压

网友:
哪组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CPU 加显卡上去事 再不行拆外设看看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码9b是什么意思呀,不是内存与BLOS吗,我刚查了一下代码表,我也有一张与你一模一样的测试卡,查不到这代 ...

就跑三个码.d0 98 9b就不动了.9b是rs232串口故障.把串口芯片拆了还是卡9b

网友:
诊断卡挡9b,更换BIOS芯片旁边的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