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131更换过南桥和CPU后,开机要10秒屏才出ACER画面

楼主(2016-09-04):
如题:acer V5-131更换过南桥和CPU后,开机要10秒屏才出ACER画面,谁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
合成个BIOS

网友:
开机慢可能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某宝买个原厂BIOS刷下

网友:
这不影响吧  跟客户沟通下 多个几秒无所谓  合成bios 太麻烦

网友:
BIOS 的问题

网友:
开机慢 买个工厂的 BIOS 去某宝

网友:
找下修改过ME的bios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BIOS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奇迹会出现的

网友:
找合成bios刷了。

网友:
  合成 的才可以

网友:
      bios  要合成

网友:
提供原机BIOS 或者发送到QQ 759315349 我给你合成下!

网友:
网上有合成的bios可以弄一个试试。

网友:
某宝上买一个合成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