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I7进水机器维修!!!!!!技术很水、大师点评下!

楼主(2016-09-04):
神舟K610C-I7进水机器维修

昨天接到一台笔记本神舟K610C-I7看到这个机器心中有个念头就是、肯定是送钱来了。拆机。发现VGA接口发霉加腐蚀了、报价个客户。客户同意修、留机器下来、因为昨天接了好多机器。这个整一会、那个修一会。

清理干净了进水的地方。发现了PR63的一端是19V、一端没有、找到图纸、看下究竟、

测了下PR63无穷大、换了个O欧的电阻、一个样、开机掉电不显示。心想、搞不定咯、

下班咯、第二天。没事做。继续修。想了下,一般来说

肯定是进水的地方、继续查、查到了这个、一看是显卡供电。测了下。显卡供电没有。

继续修进水的地方

发现

这两个地方、无穷大。飞线。

OK正常开机显示

[www.二货.com*词语被过滤*维修网]W640SR W6500 W650SR.pdf

网友A:
[www.二货.com*词语被过滤*维修网]这是个什么维修网,没听说过,全称是什么

网友B:
好像看到啦些不和谐的东西,那是什么维修网??

网友:
高端机器啊 修出哪里就 挺好。。。进水 要重点排查

网友:
进水的机子修起来有味道

网友:
进水没进到芯片底下还是好修一点

网友:
肯定是进水的地方、继续查、查到了这个、一看是显卡供电
这什么逻辑

网友:
重点修进水的窝

网友:
在排查下进水位置有无腐蚀断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www.二货.com*词语被过滤*维修网]这是个什么维修网,没听说过,全称是什么

*词语被过滤*维修网

网友:
进水机器大多是短线 或者电阻引进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看到啦些不和谐的东西,那是什么维修网??

hei  ma fix

网友:
查发黑电阻,找断线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 ,图文并茂

网友:
进液只要没有主板内部断线都还好修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