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5I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6-09-04):
接一台联想B325I的机子,,,,内置双8口的电源,,,,刚开始是开机白屏,,屏和屏线已经排除,,,给客户报价换显卡,350,,客户没有同意,,非要换主板,,,报价650同意后,,,X宝260元,买了一块无维修的主板,,,收到以后装上开机正常,,,,,关机,把机子全部装好,在开机,,到了快进系统的时候突然断电,,,在开机怎么都不行了,,,郁闷死了。。打开机子发现只要插上220电源,,,内置的电源风扇就直接转了,,,绿线5V为低电平,,,开机键灯也亮,类似台式机用摄子强制加电的那种感觉,,,因此机电源容易换,,,又发了一个电源,,(因主板刚买的,而且开机也显示了,所以买的电源),,结果发来电源也是一样的问题,插上220V,,电源风扇就转,,,然后换回原来开机白屏的主板也是一样的问题,已经没招了,,求助啊,,有谁碰到过,,,!

网友:
可能是原来的电源坏了,把原来的主板弄坏了,换了新主板后还是原来的电源,新主板又弄坏了。现在可以用新电源来检测,重点查CMOS电路电压看稳不稳,其次是SB,再然后就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