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不显示到显示出现怪问题

楼主(2016-09-04):
此机是同行拿过来,不显示,电流到1.4左右,拆开后,去掉南桥一个电容通病,后显示,但之后接上硬盘,进不了系统WIN7  后面又不显示,补上电容,这时应该恢复出厂了,设置正常模式,后保存不显示, 如果是出厂的UEFI模式 就提示错误,改模式保存后再开机不显示,真晕,有没有人遇到这情况,BIOS刷过好几个都是这样
加焊过南桥,用我自己硬盘做了UEFI分区装了WIN8系统,还是一样,会不引导,出现那个错误提示

网友:
找个 人 重新给你 改个BIOS 试试

网友:
UEFI设置有问题

网友:
都设置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像这种机我以前也经常改模式试WIN7的,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了设置的 ,就是一个提示有WIN8 改成OTHER这种的,也改了,没有用

网友:
实在不行 换个南桥 但是这个问题一班就是bios问题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