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请问论坛搜索提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6-09-04):
是我搜索的次数过多了还是什么?怎么避免呢?

网友:
搜索后下一次 要过一会才能搜索 要不要报警

网友:
要有一点时间间隔,,,,,,

网友:
这个提示很明显  一分钟内搜索次数过多

网友A:
您好,系统设置搜索功能一分钟内不能超过50次的。
您提示的明显是超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系统设置搜索功能一分钟内不能超过50次的。
您提示的明显是超出了。

这样啊 明白 谢谢了

网友:
是的 搜索次数太多

网友:
你可以更换IP然后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