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暗屏

楼主(2016-09-04):
开机正常有显示,但是背光不亮,外接显示正常,AMD板载CPU,LVDS接口无背光驱动电压,屏和拍线都换了,有时外接电源背光偶尔会亮,跟桥有关系吗?
短路Q7的S、D极,强行件VDC加至VDD_LED后正常点亮,运行3小时无异常。

网友:
顺着led en 往下查啊

网友A:
你可以强行拉个3.3 或者是看看调节信号是不是为0  为0也有可能屏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强行拉个3.3 或者是看看调节信号是不是为0  为0也有可能屏暗

这个屏背光供电不是3.3V,好像是19V。

网友:
这种直接改亮不行吗  那么费劲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点位图,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
改来的快点

网友:
LED EN开启信号是有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