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450 掉电

楼主(2016-09-04):
有时不触发 有时能正常开机 用一会后掉电 掉电后不触发

网友:
这个难搞慢慢查吧

网友:
出现不触发的时候按照时序先修下触发

网友:
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看看机器是否有内置电池,如果有内置电池请移除内置电池测试

网友:
可以考虑散热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