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触摸咋成了摩擦?

楼主(2016-09-04):
海尔20寸LED触摸按键显示器触摸开关不灵,指示灯不亮。拆开换电容一番折腾之后才发现触摸开关按住摩擦几下就可以开关机。不知是正常还是有点毛病。

网友:
是不是手太干燥了,,

网友:
我有一台华硕的显示器,电源板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触摸开关灯不亮,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要摩擦摸

网友A:
然后呢    摩擦摩擦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摩擦摩擦就好了?

嗯,有问题的是外接电源。显示器应该是好的,磨擦几下触摸按钮就可以开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有问题的是外接电源。显示器应该是好的,磨擦几下触摸按钮就可以开关机。

是不是上面有灰尘了  还是触摸寂寞了

网友:
摩擦摩擦。我的手指在光滑的触摸按键上摩擦。摩擦摩擦。 我也碰过2台感应不灵,,需要反复摩擦,估计是感应到的静电太弱了

网友:
摩揷起电哦

网友:
换电容延迟时间不同?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好久没看到海尔的了.

网友:
不灵敏 和维修应该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