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521 版号la-9104p 右边USB不能用

楼主(2016-09-04):
dell  2521   版号la-9104p  右边USB不能用,换了一个USB还是一样的,有供电  接地中间那两根数据阻值400多,左边的可以用,这种跟BIOS有关系没有啊!该咋办啊!完全没有思路了。

网友:
而且插鼠标等都不亮,

网友:
灯都不亮查下供电

网友:
是不是3.0的用不了,装驱动试试

网友:
查供电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