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华硕全系列大陆销售的主板板载cpu坏的。交换。

楼主(2016-09-04):
华硕所有型号的。只要外观没问题都可以交换的。限大陆销售的。板载cpu的坏的。内存坏的。找我。。

qq 392384

价格300-400 之间 。过保不过保都可以的。

网友A:
这样牛? 最低300 最高才400?  下次有CPU和内存条 报废的主板找你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牛? 最低300 最高才400?  下次有CPU和内存条 报废的主板找你换。。。

还有淘宝上说什么板层有问题。cpu坏的。都可以的。只要外观无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