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一体机不出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6-09-04):
型号:联想B320I
板号:版号CIH61S V1.0独显
故障现象:触发后不显示
机子拿来的时候,同行已经拆了后盖,也搞过通病,更换成APL5913。但故障一样没改变。
打各电感阻值发现都正常。接电源,按开关,发现不能触发,奇怪,同行说能触发的啊?再一看,原来纽扣电池没上,找了个纽扣电池上上去后,能触发了。故障现象确实是不显示。(纽扣电池不上会引起不触发现象,各位注意)
打各电感电压,发现除了集显供电没出外,其它都已经正常产生了。
大家知道 H61主板集显供电都跟BIOS有关的,那就刷了论坛几个BIOS,发现情况一样。那就只能慢慢查了

示波器打上管PQ10的G极,发现无波。下管G极也无波。
查芯片条件,发现芯片NCP5901的1脚  2脚 3脚 4脚都为高电平,但是示波器测得2脚PWM波形不对,正常应该是脉冲波,但实测只有一条水平线(当时没有折照,一体机也给客户拿去了 )
那我可以确定2脚的前级发过来的信号有问题,追查发现来自NCP6151这个芯片,看图,可以看到CPU都已经正常产生供电了。那这个PWM不能发出脉冲波肯定条件不满足了。

测量8脚,有正常电压。
测量27脚VBOOTA,发现不正常。有电压,无波
先查查外围的电阻看看,是不是哪个引起的。测量电阻阻值都正常。看样子芯片坏可能性很大啊,找找看,有没有备件,结果没找到。
没找到,那就要拍个了。但是拍之前还是再来打打这个模块的各个脚位阻值吧?结果。。。。。。。
有了重大发现。。。。。。

当我打到这个14脚VSNA的时候,发现据然短路了。。。。。。短路,啥节奏
拿掉CPU看看,不短了,我去,难道G530的CPU坏了??
直接电话同行拿块CPU过来试机,通电,尼玛,联想标志出来了。

反复开关机都正常了,由于同行在场,所以看到修好了就直接拿走了,否则我会把一些波拍下来。

总结,修此板,如果不触发,看下纽扣电池。第二个,不出集显打下NCP6151的14脚VSNA阻值,看看是不是由于CPU坏引起了短路。

加分不扣分,请大家无私的给我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A:
这个机器估计没有收到钱

网友:
同行收不起钱啊

网友:
CPU 坏的极少数。。。遇到了。。。

网友:
哈哈  挺你加粉

网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好不要当着客户的面修!

网友B:
这个机器 我上个月好修过  通病不好  最后让我独显改集显了

网友:
还可以挣积分

网友:
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问题遇的多了

网友:
这个现象一般是烧集显驱动管才会发生,这样还真的少见。

网友:
G系例CPU坏好多,我这里有5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估计没有收到钱

还行 同行也是朋友了  收费: 灰黑      不管怎样,我们能解决问题就是卖的技术

网友:
很好的分析,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我上个月好修过  通病不好  最后让我独显改集显了

请问怎样把独显改成集显,非常感谢。

网友:
CPU供电都出了,还能坏了,引起CPU核显没供电,确实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最讨厌客户看着修机子了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8脚供电芯片的问题,还没碰到过这机器坏CPU的。看来楼主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因特尔坏的比较少不过还是给你碰到,挺,幸运的

网友:
查了半天,收不到钱,哎!

网友:
我自己修的时候,没有像楼主这样修过,用示波器打相关脚的波形,我量波形的一般是CLK,DAT之类的脚。PWM,BOST这样的脚的波形的的确是没有打过,以前就是认为,有电压,就是OK的,看来这种想法是错的,楼主真是心细,像楼主学习。

网友:
要是波波图有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经验不错,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行 同行也是朋友了  收费: 灰黑      不管怎样,我们能解决问题就是卖的技术

灰黑是多少啊

网友:
哈哈   虽然没收到钱   不过技术学到了

网友:
写得还可以..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电源芯片保护了?

网友:
又是一个CPU引起的血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样把独显改成集显,非常感谢。

有帖子参考 你自己搜索下

网友:
台式机基本先换U 抠电池  换内存  不行再说

网友:
CPU坏的很少遇到

网友:
“灰”是接近“黑”、“黑”就是“黑”,“灰黑”=并不“全黑”。论坛里,多关心“技术”,少论“钱财”。

网友:
同行给多少钱?

网友(2016-10-19):
14脚,在装上CPU的时候,对地阻值是短路的。我试了I3-2120和G1610两种CPU都是一样,是短路的。两个CPU在台式机的H61主板上都是能正常亮机的。

网友:
按全板供电 时钟复位  的思路 来修 ,第一步 就是换CPU  把

网友:
这收费。。当经验来积累还不粗!

网友:
这个脚是什么作用?

网友:
本来就应该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分板很清楚哦,昨天有台联想机,cpu坏的,能亮机但亮了后只是左上角一个光标一直在闪,换cpu后好了

网友(2019-02-28):
CPU 坏了 还不错

网友:
这种U还很少损坏的,我很少遇到。。。。

网友(2019-11-01):
CPU 坏的极少数

网友(2019-12-15):
什么情况,,,我换了三个都是14脚短的。。但这CPU都能在别的机子正常使用。楼主是不是喝多了

网友:
就怕客户来一句,怪不得我没搞好,原来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