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

楼主(2016-09-04):
有时能触发     有时不能触发       触发时正常     不触发时南桥无反馈    slp——s3不正常      s4有时有    有时没有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求大神们正解

网友:
南桥已经加焊过    强行拉低绿线正常

网友A:
看下冷机南桥有无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冷机南桥有无波形。

你是指36.768吗?

网友:
IO也要查查,,,,,,,,

网友:
rtcvcc,  32.768, IO有没有发到南桥,3VSB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主要看RTCRST和32.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