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卡LOGO故障

楼主(2016-09-04):
华硕A43S 来的时候电源口有问题这个机器大家都知道通病电源口,没多想拆开之后换了个电源口,能加电都亮了,可是问题来了,现在只要把硬盘和光驱其中任意一个装上都卡LOGO,把它们都去掉 就不卡LOGO,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同时感觉,硬盘都没有供电,不转

网友:
本人在线等,谢谢大神们回复

网友:
硬盘坏了。换一个就好了,光驱也不要装

网友:
兄弟,这个也太不专业了吧,硬盘肯定是好的,都测试了 光驱也是好的

网友:
我都换了硬盘了 也根本不行的

网友:
现在光驱没用取掉,换个光驱支架OK

网友:
如果那么简单 我就不发这个帖子了

网友:
放电试试,或者刷bios

网友:
放电了,能和BIOS有关吗

网友:
华硕机器换电源口容易出问题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排除法   挨个拆掉  一般不会两个外设都坏  主板坏的可能也有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刷BIOS解决谢谢大家 把BIOS传上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43s(k43sd)v4.1实测OK.zip

网友:
若硬盘供电不正常 先修把这个供电正常

网友:
我想也是BIOS问题

网友:
修到一样的问题 刷文件 OK 谢谢楼主

网友:
我的一样的情况  刷了BIOS  换了南桥都不行呀

网友:
刷一个BIOS看看吧

网友:
bios和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呵呵  华硕还有这奇葩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