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啊,华硕X403E换键盘后不触发

楼主(2016-09-04):
换键盘的,我订了一个X402的键盘,回来的时候我还没固定只是插个键盘测试一下,按开关就不触发了,外接电流表待机0.08A,有点高。手摸EC有点热,我艹不会啊,插个键盘能这样,好吧算我倒霉,订了个EC要25买吧,回来焊好上电,0.08A掉电0.09a掉电,来回的掉。测电压都有,但是3,3V时有时无,无短路,不知道怎么回事。通病的电容拿了还是一样的。插个键盘除了EC坏,还有哪里会坏

网友:
EC带程序么

网友:
运气超好,,要坏刚好让你碰上

网友A:
我买EC的时候,人家说带,但是这个是通用的程序

网友B:
第六感告诉我 你是个新手  华硕这种机子 是不是内嵌的键盘

网友C:
bios  看看   有的型号bios爱坏  asus很垃圾的

网友:
换键盘没拔电池么?待机有点高,查查有没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六感告诉我 你是个新手  华硕这种机子 是不是内嵌的键盘

俺修机6年了哦,是内置键盘的,我已经换了几十片了,这个是头一回这么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ios  看看   有的型号bios爱坏  asus很垃圾的

1.8v BIOS想刷都刷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8v BIOS想刷都刷不了

1.8vbios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EC的时候,人家说带,但是这个是通用的程序

这种情况只能再换一个试试。保不准他那个EC也是坏的,这种一般不会烧两个地方,

网友:
这个要看运气了 不过一般插键盘烧本本还真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8vbios  是什么意思啊?

正常的BIOS电压是3.3V,新机型BIOS是1.8V,我们普通的编程器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BIOS电压是3.3V,新机型BIOS是1.8V,我们普通的编程器刷不了

明白了    我还没遇见1.8v的bios呢    看来编程器要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BIOS电压是3.3V,新机型BIOS是1.8V,我们普通的编程器刷不了

1.8V bios 现在随便100来块钱编程器都能刷了。

网友D:
我修了几年的笔记本,全部都是我自己拆装的,没有上万,几千台是有的,机子是键盘有个东西砸了,X240,客户自己带了键盘,也是内置的,帮他换,换好后什么都正常,拿回去过了两个小时就来找我,头大,一插电大短,我又拆开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还好机子有保,客户说的话别提有多难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了几年的笔记本,全部都是我自己拆装的,没有上万,几千台是有的,机子是键盘有个东西砸了,X240,客户自己带 ...

你换好后,没开机测试吗?我一般换好测试好的,回头我就不承认了。

网友E:
说不好。也许你ec没焊好

网友:
悲催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不好。也许你ec没焊好

可能没焊好吗?这个希望很渺茫啊,我都用放大镜看了每个角都正常,我再换个EC试试了,不行就和客户商量,给点时间,去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下了图纸,有这个信号,0到3.3V跳变

有些机器是待机就有RSMRST 3.3V  有些是按开关后才有RSMRST 3.3V.但都会维持3.3V.不会跳变.跳变就表示南桥区块不断被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