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中箭头和星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04):
新手看主板图纸中有些不明白,请问
图纸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比如<,>,<>,<<,>>(第1、2个图)
还有元件旁边的星号和圆点(第3个图)。
谁能告诉我这些符号代表什么意义吗,谢谢各位前辈。
(截图是随便截的图,只是为了能看到这些符号)

网友:
箭头表示信号新出的方向,但是经常表反。
原点是信号相交的交点

网友:
大侠,什么是信号“新出”的方向

网友A:
不是线交叉的点,是下面图中红圈里电阻旁边那个圆点,电容旁边有个星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线交叉的点,是下面图中红圈里电阻旁边那个圆点,电容旁边有个星号

没年地懂,,那个滤波电容往上没东西啊

网友:
红圈里电容上边不是有个星号吗

网友:
上面这个图是给南桥提供5V待机电压的

网友(2016-11-03):
他问的还是没人回答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