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2A25T 不触发 板号:DA0HK9MB6D0 REV:D 图纸BIOS齐全

楼主(2016-09-04):
索尼SVF152A25T 不触发 板号:DA0HK9MB6D0 REV

_Sony SVF15 DA0HK9MB6D0_hkd-mb-hsw-20130205a.pdf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不触发是什么问题,能说下最好了

网友:
难道楼主也是不出3V5V?、

网友(2016-11-16):
直接合成一个包多好  分两个多费下载分...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啥问题呢

网友(2017-03-31):
楼主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个板子 ,开关信号没有电压,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开关没电压,EC条件正常,刷刷刷

网友A(2017-07-21):
我的不触发,没有公共,你那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触发,没有公共,你那什么问题?

有没有待机  有待机刷EC  刷完不行就 开始修 别再乱刷了

网友(2017-09-10):
DA0HK9MB6D0根本就不是这个型号的图纸

网友(2017-12-08):
就是楼主图纸百分一百不对 con5是屏接口你的不是

网友(2018-04-11):
楼主这是意骗人啊      这种人要打击一下 图纸跟 本对不上

网友(2018-06-20):
图纸不对  一个也对不上  坑人啊

网友(2019-01-14):
图纸不对 坑人

网友(2019-11-14):
LZ sh是怎么修好的呢  透露一下

网友(2020-06-11):
我的问题最奇怪,看待机只有0.001. 测量3,5V没电压,在插电源发现待机从0.005很快降到0.001.电压也在0.005的时候有3,5V,很快就掉了。这时开始查资料。正准备测开关电压,没想到一按开关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