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一会灰屏

楼主(2016-09-04):
一台联想E40机子。拿过来时说是系统坏了。要做系统。好,这简单。系统做了十分钟灰屏。系统还没有做完。
强行关机。再来掉电。放一会又能正常开机。几分钟灰屏。进CMOS也一样。跟系统没有关系了。不用硬盘也是一样的。

网友:
灰屏时电流掉到1.2左右。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机器显卡和散热器容易坏

网友:
干显卡试试了

网友:
像是显卡中断了信号输出  看看是不是显卡虚了 还有27M点时钟会不会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呀,,,,,

网友:
楼主修好没  什么问题

网友:
AMD还是inter处理器?显卡散热器爱坏

网友:
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呢。我的BGA出了问题了。现在不敢做。

网友:
我想应该是显卡。216-0728018的。贵呀。

网友:
先排查下温度条件吧

网友:
谢谢大家。好了。重新做了显卡。

网友:
现在是半个小时关机。怎么回事呀。

网友:
加焊显卡,还要换散热模组

网友:
温度不高呀。

网友:
如果是显卡坏的话,先加焊显卡,还有可能你的扇热不是很好导致显卡温度过高

网友:
显卡问题了。这机器就这样

网友:
估计你扇热器也坏了,还会自动关机,或者你扇热没有做好,

网友:
自从知道了迅维这东西,不仅学会了好多东西,还长了见识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客户拿来说事系统坏了,你至少要想办法先把系统装上吧,要不然不好说了,把壳子取掉,弄个风扇对着散热器吹,应该能装上系统的!装上在给客户解说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
没跑了 做系统要求比较高 如果散热有问题 显卡很容易坏 散热铜管 你用风枪吹一下 肯定坏了 显卡肯定也虚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卡打胶的吧植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