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工厂bios 12298-2 8M

楼主(2016-09-04):
联想x1 工厂bios 12298-2 8M

网友A:
ThinkPad X1 Carbon (Type 20A7, 20A8) 四代分8MB和16MB。
ThinkPad X1 Carbon (Type 20BS 20BT)
ThinkPad X1 Carbon 三代Type 34xx
ThinkPad X1, X1 Hybrid……
刷程序一定要分清自己的机器应该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nkPad X1 Carbon (Type 20A7, 20A8) 四代分8MB和16MB。
ThinkPad X1 Carbon (Type 20BS 20BT)
ThinkPa ...

这3种版号是一样的吗啊?

网友:
THINKPAD X1 carbon BIOS,我的是16M的   刷8M的可以吗???????

网友(2016-10-19):
下载测试,电流到0.4不亮,刷回原机亮。这个机器的BIOS估计要修改

网友:
几代的呢,听说很多版本

网友:
晕啊没有分了BIOS好使不

网友:
这个BIOS刷了之后是0.39,不重启了,但是也不亮机,版号是一样的

网友B:
掉电无显示的就是CPU问题,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2017-01-09):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好的

网友(2017-02-20):
有用过成功的没有啊,

网友(2017-03-24):
先收藏下,下次修到可以直接用

网友(2018-01-06):
这个8M的应该都是带OTP的,需要带OTP的程序,有吗

网友(2018-07-27):
实测BIOS可亮机,me不是纯的亮机慢

网友(2018-09-14):
能找个开机快的吗
我这开机不显示是bios问题吗

网友(2019-08-23):
引用 网友B:
掉电无显示的就是CPU问题,加焊就可以了

这个灌得又黑胶  加焊不会爆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