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00一体机,开机无显,显卡故障的“非显卡故障”

楼主(2016-09-04):
    接到机器通电,看电流跳变的很好,但屏幕没显示图像,只提示10后电源关。拆开,测内存的确有持续的数据,于是先到论坛下了个BIOS,刷完现象一样,这时怀疑是显卡问题了,先量了显卡上面的电容,很多直接短路了,难道显卡已经彻底爆了??、这显卡也没被人家修过啊,先不忙换显卡,反正今天不忙,于是烧鸡,一摸,还真烧出来了,显卡上右小脚一个电容很烫 ,用力一抠。然后测量,还真不短路了,装起来试试,亮机了哦,以后还是不能轻易换显卡 ,加分加分啊

网友A:
显卡本身就很热,楼主可以摸得出来已经很吊了!

网友:
这问题能找到就很厉害了,学习不完的技术,谢谢分享

网友:
故障一样,受用

网友B:
你吓我  怎么可能用力一抠呢  是焊下来的吧

网友:
学习了。故障差不多的,坏的地方却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本身就很热,楼主可以摸得出来已经很吊了!

本身没温度,又没开机

网友:
这个是偶然还是?
难道这些年换下来的显卡里面有好的?

网友:
这种AMD的桥,联想还有一款也是容易电容坏

网友:
显卡本身就很热,楼主可以摸得出来已经很吊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也行

网友:
不错,运气不错嘛,哈

网友:
楼主是练出来了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显卡电容短路,要是我,就干芯片了

网友:
这个 比较冷静  哈哈 没动显卡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路过学习了高手呀

网友C:
你这用力一抠就不用再焊一个上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吓我  怎么可能用力一抠呢  是焊下来的吧

就是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用力一抠就不用再焊一个上去了吧

不用补一个

网友:
楼主牛x 指甲做bga

网友:
楼主细心的很,干得漂亮

网友:
电容质量差吧。

网友:
小件坏比大件坏还要难查

网友:
台式机碰到坏电容的比较多一点

网友:
一体机换显卡成功率不是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