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的二极管测量工具

楼主(2016-09-04):
在电源维修中二极管是比较容易坏的元件,尤其那些玻璃封装的小二极管,上面的字体很小,很难识别,看得眼都疼了还是看不清上面的字体 ,是4148还是稳压二极管,当然对于专业的维修人员来说,他们会用全新的,每种都放在不同的包装里,不用区分。但作为业余维修尤其拆机元件,往往都放在一块了。

要想挑出一来二极管是不是需要用眼瞪半天,看得眼就疼了。

这个二极管已经放大n倍了,还是看不清。
现在想用一个5伏的稳压极管怎么找呢?只用普通的万用表一般是没有办法测出其稳压值的尤其9伏以上的稳压二极管。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大于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的直流电源,一个限流电阻(1k到100k的),一个万用表即可。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工具吧
下面是要用到的原料

常用的电源,我这里用的9伏(路由器上的),12伏(不用说了,很常见),19伏(笔记本上的适配器),40伏(电动车上的废充电器,最好不要超过40伏,一般最高电压36伏就行了,36伏以上的稳压二极管很少用到),当然,有维修调压电源的朋友这些工具都可以省掉。

这是我用的40伏的电源,空载40伏,带负载44伏。

这是9伏的电源

12伏,19伏的电源
下面就是要用到的主要原料,电阻器,我这里用的是5.6k欧和100k欧的

这是100K欧的,焊好后给包起来了。

这是准备的5.6k的,一共4个
好了,看一下测试结果

先拆下来一个5伏的试试

测试压降大约5.7伏,这是因在稳压二极管正常工作是有条件的,可以电流稳偏大了,超出了正常值。
这样只能粗略的测试只做参考。

这是一个2伏的稳压二极管

测量压降大约2伏

这是12伏的测量结果

4伏稳压二极管

测量结果

这个工具是不是很实用呢。再也不用为了看二极管把眼睁的眼珠就出来了。
不过这里只能粗略的测量哦,比如4伏的,可能显示为3伏或2.5伏,也可能显示为4.7伏等,这样可以换一下电阻,如果有调压电源,就方便多了,可以用一个小电阻如500欧的,连接调电压就很容易精确的测出其稳压值了。

网友A:
应该称为稳压二极管测量工具

网友B:
我也做过一个,用着挺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一个,用着挺方便

你这个不错,专业,我这个只是业余的,只能粗略的测试一下。这一个可以测量精确的值吗?如果想弄个精确的不知该怎么做,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电压从0.5伏开始上升,然后比较电阻两端的电压差,当电压差大于某个数值 时,如1伏,这时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应该就是稳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称为稳压二极管测量工具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识别工具,还算不上测量,误差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错,专业,我这个只是业余的,只能粗略的测试一下。这一个可以测量精确的值吗?如果想弄个精确的 ...

知道个大概电压就行了,再说随着电流的变化,稳压值还是有点变化的。

网友D:
我用3节12v的电池(遥控器的那种)串联测试,也方便,不过不如3楼的,我也是不常用,以前一般用500v摇表测,出门不方便,后来才改用电池的,也见过有人用电蚊拍改造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3节12v的电池(遥控器的那种)串联测试,也方便,不过不如3楼的,我也是不常用,以前一般用500v摇表测 ...

是的,各有各的方法,只要能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不过还是三楼做这个比较专业。

网友:
到处都有DIY高手,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E:
也是一中娱乐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是一中娱乐过程

现在的维修本来就是娱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