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很多本子,都是INTEL三合一板载CPU坏,基本不用再修了

楼主(2016-09-04):
这类CPU其实包含了CPU、北桥、南桥和集显(或许应该说4合一),比如:SR170等
机型:HP 14-N027TX
板号:DA0U83MB6E0 REV:E    U83
配置:三合一CPU SR170、216-0841009独显 4显存  KB9010QF C4集成BIOS
故障: 待机0.009,没有3VA 5VA,触发后电流0.6后掉电,自动反复触发。
          CPU供电PL8没有,显卡供电PL9没有,
          电池充电口附近,PL29 PL32都没有电压。
      充电电路正常,充电电流达到1.4,说明EC正常。
      BIOS刷过,依旧。拆了网卡、声卡、读卡器等外设,无果,供电IC条件正常,外观没有问题,不必换了
      现在,应该就是CPU问题了。

      成本400多,单购主板700.你说怎么选择?
      放弃

还有SONY SVF142系列   ACER V5-47X系列,只要换内存、刷了BIOS还不行的,基本判死刑了

网友:
换板的话,这报给客户怎么也要1000了,人家应该不会修了吧

网友:
维修的话,风险太高了,肯定不搞它

网友A:
象这种3合1主板换桥成本高 报换主板的价太高用户接受不了的 就放一吧 极点德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这种3合1主板换桥成本高 报换主板的价太高用户接受不了的 就放一吧 极点德也不错

呵呵,您的回复‘就放一把’真是意味深长啊!!!

网友:
华硕的可以找我换。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这种3合1主板换桥成本高 报换主板的价太高用户接受不了的 就放一吧 极点德也不错

这种板子会越来越多
以后维修怎么搞偶

网友:
有的重置下也会好

网友:
呵呵,一体的基本上是这样了

网友:
今后这样的板子,碰到了尽量别走弯路,果断判断后给客户报价,否则时间搭进去不说,客户还埋怨你磨蹭,怪咱技术不好。

网友:
嗯,这种不如主板交换划来。

网友:
集成clu不好搞,以后都是这种板子。越来越不好搞

网友:
是不好搞  重植亮了  不久可能就会返修 挺不稳定

网友:
哎,今后都是这种垃圾板载CPU的板子,不好修啊,有时能行,有时不触发,头疼中。。。

网友:
这种板子测完以后不要大修 直接交换  动了就不值钱了 我就碰到一块

网友:
哎 这样的板子最头疼

网友:
我都是换板

网友:
我一般直接放弃。网上买的主板基本一次买不成。三分之一的概率要退还

网友:
CPU坏的板子,卖家会在回收价上打折扣的!除非它们能想办法返厂质保

网友:
不能搞就直接报换主板,你搞不了别人也搞不了的。。。。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宏基E5-471G 客户给别的修笔记本的看过说CPU坏了要换板,他没换。拿到我这里我也看了下,确实是CPU坏了,跟他说换板。客户直接电脑都不要了,买了个硬盘盒把硬盘装进去就拿走了。后来我拿板子跟人家对换的,只要300块,电脑我卖了2000,这下賺大了

网友(2016-10-18):
我这一般都放弃     要么单购主板  交换 太坑

网友:
楼主的是呀,现在集成的越来也厉害

网友:
华硕的最多 修到很多台了 基本上都是交换主板

网友:
换u也是挂的多

网友:
这种U谁敢拿?4-500,万一拿来就是坏的,或者没有焊好,都非常麻烦!风险收益比太高,唉!!!

网友:
你忘了华硕的还是板载内存的 。

网友:
这几天遇到了三个主板的板子,华硕一张,两张DELL,的都是集成CPU,PCU价格800,换主板要1000多,不知道怎么整了,以后都是这样的主板的话,更不好修了哟

网友:
还是换板吧 买到坏CPU更加亏大了 华强很多卖坏CPU的

网友:
这种板子测完以后不要大修 直接交换

网友:
这种CPU拆下来应该怎么放?三和一的U,从主板上取下后,当时是平的,但是冷却之后会变弯,像船一样,上面那几位取下重植的朋友是怎么处理的,想借鉴一下,另,楼主,我个人建议还是换板好一些,这个CPU你买来了,无法测试,怎么能确定卖家发给你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是坏的,他们又不包上机,那这钱算谁的?所以还是换板靠谱一些。

网友:
BGA或者重新植株好的可能XD不大 还真没弄好过  反而不如不修直接给客户报价叫唤一个吧。400左右就换了

网友:
现在的超级本都是这架构!南桥跟CPU一体的,而且基本都是封黑胶的,维修难度大了很多,成本又高,风险又高,基本接了也不敢修而且客户也不接受那维修价钱!生意难做!

网友(2025-12-30):
风险高利润低 修个DER